安川变频器带塑料挤出机的问题

楼主(2012-06-26):
E1000带塑料挤出机主机,带负载运行,负荷在70%左右,但电机发烫非常厉害,似乎是参数没设置好,盼指教!!!

网友A:
知道参数没有设置好,应该先检查下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参数没有设置好,应该先检查下参数

网友C:
把载波频率降一下,变频器拖电机,比电机工频运行要发热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