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

楼主(2012-06-26):
本人菜鸟一个,请各位请各位前辈解疑答惑。

    异步电机中,为何有的电机转子不带线圈【如YL90L5-2】,而有的转子带线圈【如吊扇电机】

转子带线圈和不带线圈有何好处呢?

网友A:
异步电机分线绕式和鼠笼式两种,转子不是线圈的那种就是鼠笼式异步电机,转子为线圈的那种就是线绕式异步电机(定子为励磁线圈)。

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优点主要是可以通过集电环和电刷,在转子回路中串入外加电阻,从而实现平稳的起动或改变外加电阻在一定范围内调节转速,其实最根本的是为了解决容量大、不易启动的问题,现在的技术发达多了,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启动手段和调速手段都成熟了,使用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维护和运行及成本都比线型异步电动机好。

绕线式电机转子串电阻启动。能在小范围内调整速度。
绕线式的优点是推力大,能适应更高的负载。但是维护要麻烦一些,因为结构多
鼠笼式的优点是结构简单,便宜。是电机市场的主要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异步电机分线绕式和鼠笼式两种,转子不是线圈的那种就是鼠笼式异步电机,转子为线圈的那种就是线绕式异步电机(定子为励磁线圈)。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优点主要是可以通过集电环和电刷,在转子回路中串入外加电阻,从而实现平稳的起动或改变外加电阻在一定范围内调节转速,其实最根本的是为了解决容量大、不易启动的问题,现在的技术发达多了,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启动手段和调速手段都成熟了,使用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维护和运行及成本都比线型异步电动机好。绕线式电机转子串电阻启动。能在小范围内调整速度。绕线式的优点是推力大,能适应更高的负载。但是维护要麻烦一些,因为结构多鼠笼式的优点是结构简单,便宜。是电机市场的主要产品
说的很好,,,,,

网友C:
1楼分析的很全面,好,支持。

网友D:
1楼说的 很到位, 孩子,多看看电机学这么课程, 基础课要学好哦, 电机的种类很多,多了解电机结构,工作原理,对更好理解  传动系统的原理 更深入。。。。。

网友E:
有的电机转子不带线圈【如YL90L5-2】,而有的转子带线圈【如吊扇电机】

吊扇的转子带线圈吗?

其实都是有线圈的,在笼形电机硅钢片叠成的转子,其槽里是铸铝条形成的1匝线圈。

网友F:
绕线式异步电机,主要优点就是力矩大,可以实现小功率,大力矩的使用场合。在小家电中,单相绕线式异步电机使用很多,比如风扇,加湿器等等,主要原因就是在不提高电机功率的情况下,启动转矩大。

网友G:
虽然学过<电机与变压器>这门课程,都忘记了哟

网友H:
(有的转子带线圈【如吊扇电机】)--------------------------------说明下吊扇的转子不带线圈,因为多数转子在里面所以遇到好多人把吊扇的定子叫转子的。转子的定义为旋转部分。即吊扇转子在外面、定子在里面。其他的一楼解释清楚了。

网友I:
只要分析一下电机的工作原理,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

网友J:
其实吊扇也是鼠笼式电机一种,只不过转子在外面旋转,这是所谓的外转子电机。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网友:
大家多多学习,多多进步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