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极性接法原理分析

楼主(2012-06-26):
 主变差动保护、后备保护、测量、计量等CT绕组的极性接法该如何接才正确呢?下面我们对其进行原理分析:
要弄清差动、后备保护CT绕组极性接法,必须先弄清楚其保护对象,其次是它的极性端朝向,差动保护的保护对象是变压器,后备
保护的保护对象也是变压器,当后备保护要保护母母而不是变压器时,保护装备会用软件对其进行相位和幅值补偿,但要求其CT绕组
极性接法有如下要求;
1、养动保护、后备保护要求CT一次必须以流入变压器的电流方向为正方向,极性不能接错。
2、差动保护、后备保护用电流互感器可以采用全星形接线,也可以采用常规接线。
3、差动保护、后备保护用电流互感器可以采用全星形接线,可通过修改定值出保护软件自动对各侧电流实现相位和幅值补偿。
4、对全星形接线的变压器,各侧电流互感器必须角接,以防止外接地故障时差动保护误动,也可以各侧电流互感器星接,由软件
实现解接

网友A:
有图的话会更完美。

网友B:
这个需要领悟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在使用的过程中(特别是用在保护)掌握极性接法是很重要。

网友D:
“4、对全星形接线的变压器,各侧电流互感器必须角接,”

1、电流互感器角接,意味着“开路”;

2、电流互感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角接;

3、电压互感器可以角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图的话会更完美。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