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M与电脑通讯连接不上

楼主(2012-06-26):
原来用的是CJ1M-CPU11的CPU,现在改换成CJ2M-CPU11的,然后与电脑通讯连不上了,用的编程软件可能有点低,选不到CJ2M-CPU11的模块。请问,连不上是软件版本过低的问题还是有其他的需要设置的东西。本人一外行,帮现场的朋友问一下,有点急,先谢谢啦。

网友A:
软件版本太低,用CX-P9。1的就OK了

网友B:
CJ2M必须CX9.1以后 现在都9.4了

网友C:
打开i软件

新建看看有没有CJ2M就知道了

www.ytleader.cn

网友D:
试一下就知道了,找不到它,说明软件没跟上,更新一下是很正常的处理问题的办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