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安装问题求助(报CCRunDTSPackage.exe Runtime Error)

楼主(2012-06-27):
在安装WinCC 7.0 SP1时,进行到SQL Server安装阶段时,总是报CCRunDTSPackage.exe Runtime Error错误,如下图所示。请问如何解决?跳不过去啊!

楼主:
这可怎么办呢?(系统是Windows XP SP3 英文版)

网友A:
可能是安装文件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有个脚本运行的多选了,建议把勾先去掉几个看下

楼主:
SQL Server安装文件应该没有问题啊。而且有关SQL Server的只有三个选项。都试过了,不好用。

网友C(2012-09-10):
WinCC 7.0好像只能装在Win7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