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的16位配方与32位配方能否同时使用???

楼主(2012-06-27):
请问各位斑竹:

       台达人机里面的16位配方与32位配方能否同时使用呢,如果可以的话,该怎么使用呢?

网友A:
这个要看16位的是否能把数据装满

楼主:
有点不明白,台达人机里面好像只有一组配方控制器的,RCPNO等,不知道如何能够同时使用两组

网友B:
如果既有16位又有32位的,就直接用32位配方好了。

网友C:
应该不行的!16位配方与32位配方的取值范围不同,RCPNO是配方编号,它取决于你的配方长度。一台设备如果有两个工位,可以为它们指定不同的配方(寄存器也要分2组)。

楼主:
人机配方资料若是存储在U盘的话,在选取存储方式使用Usb disk后,那么对应的寄存器也是设置$xx么?

网友B:
可以设置为控制器地址或者人机内部地址$**。设为控制器地址是为了实现HMI配方数据与控制器数据交换,即实现配方数据的读取和写入。

网友D(2012-10-02):
台达新型人机界面DOP-B07410的32位配方那位有案例能否给我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