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T1275的程序保存

楼主(2012-06-27):
请问:

在使用GT1275时,如果在屏幕上对其操作的参数作了修改,能否对修改后的操作参数进行保存,在下次需要的时候再进行调用?(如果可以是不是触摸屏需要配有CF卡和电池才可以。PLC为FX3U的)

                                                         谢谢!

网友A:
PLC和HMI都是用电池、超级电容对数据进行保存的!如果是断电不记忆,则上电时被初始化为0,否则就是断电前修改的数值。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