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A2伺服CANopen总线通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6-27):
问题:

1:
我们买了几台ASD-A2 (M)伺服驱动器做机床产品研发样机,用CANopen总线来控制,运行在DSP402的 PP位置环控制模式。现在遇到当使用长距离相对移动的位置值(超过32bit的值)时,伺服器报警“AL.235”,查说明书描述为“PR位置值溢位”。

请问像我们这种需要长距离相对位置移动的应用,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2:如何使用CANopen通信实现 把位置码清零??

自带的回原点功能需要原点开关接到伺服上?但是A2伺服驱动器上只接了一条CANopen总线,其他什么IO控制线都没接。  原点开关是接到我的CANopen运动控制器上的,没有接到A2伺服驱动器上。

3:听说台达A2-M型(CANopen总线通讯型)已经停产了? 这个信息是否属实???

楼主:
对问题1的补充: 因为有一个轴是送料轴,需要不断的使用精确相对移动量。

网友A:
问题:

2:如何使用CANopen通信实现 把位置码清零?? 使用回原点功能。

自带的回原点功能需要原点开关接到伺服上?模式35无需任何开关,也有用Z信号的,模式很多可以参考使用手册。

但是A2伺服驱动器上只接了一条CANopen总线,其他什么IO控制线都没接。  原点开关是接到我的CANopen运动控制器上的,没有接到A2伺服驱动器上。接到伺服驱动器上。你有使用运动控制器?

3:听说台达A2-M型(CANopen总线通讯型)已经停产了? 这个信息是否属实??? 放心使用不会停产。

网友B:
路过,顶起来。感谢alexqiu 的回答。

楼主:
谢谢alexqiu 的回答!  还有第一个问题,貌似比较难解决???

楼主:
还有第一个问题,貌似比较难解决???

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