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编码器

楼主(2012-06-27):
我的意思是
这里有台机器
我要取其某个部件的角度以及整个机器的位移

然后存起来

利用这些数据可以控制机器在相同的位移下进行相同的动作

能给我一些编程的思路吗?
比如我用绝对编码器

取过来的数据如何存放
已经如何对应位移

再重复工作的时候如何实现在这个位移的情况下去控制角度的大小 谢谢

总的来说就是实现记忆运行
给机器示范一遍 然后就可以让机器自己按照我示范的进行工作

在这里我有一些难点

就是我取出来的数据肯定是一连串的数据  这个怎么存

还有在比较的时候我肯定要在不同的位移进行比较
这就导致了我要比较很多很多数据
要一个个编的话肯定麻烦

有没有可以一起比较的那种 或者自动比较的

比如说在某个位移上我比较某两个角度进行控制
在下一个位移上再比较另外两个角度
这些如何对应

我接触PLC和编码器不久   说的不明白的地方望大家见谅

另外如果大家有绝对编码器与PLC的程序可以发一份给我参考下么~

网友A:
用abs指令。绝对凸轮开关。

网友B:
朋友 我可以帮你 搞一下,这个需要 RMB 。。。。。。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C:
时间轨迹法:采用时间间隔采样位置值,保存,形成时间-位置轨迹坐标表格,查表运动在轨迹线位置上及加减速纠偏修正。

节点轨迹法:也就是电子凸轮,以多个节点连接位置运动轨迹,以节点为目标运动,与轨迹线位置比较加减速纠偏修正。

确实要用到绝对值编码器,而且是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如果对速度又有要求的话,还要用到绝对值信号+增量信号双输出的编码器,增量信号给变频以控制速度。

GEMPLE有这种绝对值多圈编码器,以及绝对值与增量信号双输出的编码器,中国工控网传感器栏目有资料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