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转速波动都跟什么有关

楼主(2012-06-27):
想问一下伺服模拟量调速时的转速波动都与什么有关?除了干扰,是什么直接影响到转速的?电压吗?通过参数能优化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电压影响频率再影响转速吧》》》》》。。。。。。。。。

网友B:
影响到伺服运行平稳的要素是很多的,单单伺服本身而言每家的控制算法也不一致。因此我只从几个参数说起。首先看你是否做位置控制,如果作位置控制的话,位置环增益和速度环增益过大或者过小都有可能影响伺服波动。还有的伺服有转矩指令滤波,旋波滤波器,这也会影响到伺服的平稳,做速度控制,不做位置控制时,除了位置环增益这几个参数也会影响。还有就是外部的制动电阻如果不合适也会影响到伺服平稳的。再者要看你的外部机械连接,如果用同步带连接和减速机连接的话,不同的刚性设定也会影响到伺服的平稳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影响到伺服运行平稳的要素是很多的,单单伺服本身而言每家的控制算法也不一致。因此我只从几个参数说起…… 内容的回复:

我的伺服是同步带连接的,那我速度环的增益是不是小一点好啊?

网友C:
显然跟刚性有关呀。。。。。

网友B:
对:陈古今关于回复内容:对:yexiaomeng关于影响到伺服运行平稳的要素是很多的,单单伺服本身而言每家的控制算法也不一致。因此我只从几个参数说起…… 内容的回复:我的伺服是同步带连接的,那我速度环的增益是不是小一点好啊? 内容的回复:

同步带连接的速度环增益不宜过大,比例要小一点,积分要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