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触摸屏modbus通讯

楼主(2012-06-27):
在做PC与触摸屏通过MODBUS传输数据,PC做主站,触摸屏做从站。

主站的程序是用C语言自己写的,但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大家。我要把PC上的数据传给触摸屏显示,但在我自己PC上写的程序里请求帧里的modbus地址该怎么写那?比如我要把数据传给触目屏的modbus地址40002,那我在程序里写40002还是写0001那?

网友A:
哈哈哈,0X是读写位;4X是读写保持寄存器

楼主:
对:控友华安关于哈哈哈,0X是读写位;4X是读写保持寄存器 内容的回复:

那我在程序里该怎么写,如果要读保持寄存器4x002的值,是不是程序里用03号功能码读取地址002就可以了?

网友B:
对:iarsenal关于回复内容:对:控友华安关于哈哈哈,0X是读写位;4X是读写保持寄存器 内容的回复:那我在程序里该怎么写,如果要读保持寄存器4x002的值,是不是程序里用03号功能码读取地址002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应该先找到HMI的MODBUS物理地址

楼主:
你好

我只知道modbus地址是0x....和4x...., HMI的MODBUS物理地址具体怎么看出来的啊,手册里没有啊?

网友C:
modbus有2种表示,一种是从0开始的地址(叫zero-base),一种是从1开始的。具体用什么样的看你在人机街面上选择的协议是什么 .如果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有一个办法可以的,就是把人机接到PC上,用人机发指令,pc用串口调试器之类的软件捕捉总线的数据,一看到数据就明白了。这里也大致讲讲MODBUS协议。

数据格式: 从机号(字节),功能码(如0x03,0x06), 字节数,起始地址,起始数据,CRC校验。

一般的数据格式都与上面差不多,根据功能码的不同,数据少有不同。所谓4x,0x指的就是功能码的区别

网友D:
协议问题    可以加我Q645131748

网友E:
如何实现两台PLC无线modbus通讯: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1091642025.html

网友F(2014-12-06):
从机号(字节),功能码(如0x03,0x06), 字节数,起始地址,起始数据,CRC校验。

一般的数据格式都与上面差不多,根据功能码的不同,数据少有不同。所谓4x,0x指的就是功能码的区别

网友G:
亲,400-836-2000 这个是威纶的服务电话,可以联系下哦!

网友H(2017-10-18):
兄弟你微信什么啊,可以聊聊吗

网友I(2017-12-16):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