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触摸屏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27):
在做PC与触摸屏通过MODBUS传输数据,PC做主站,触摸屏做从站。

主站的程序是用C语言自己写的,但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大家。我要把PC上的数据传给触摸屏显示,但在我自己PC上写的程序里请求帧里的modbus地址该怎么写那?比如我要把数据传给触目屏的modbus地址40002,那我在程序里写40002还是写0001那?

网友A:
modbus有2种表示,一种是从0开始的地址(叫zero-base),一种是从1开始的。具体用什么样的看你在人机街面上选择的协议是什么

网友B:
首先要确定哪个是主站哪个是从站,从而建立通讯。

如果HMI是主站,可以添加modbus协议驱动,为RTU或者ascii,读取PC软件上的数据

如果PC为主站,就要把HMI人为设置为从站,即modbus-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