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帮忙看这个程序问题在哪?

楼主(2012-06-27):
程序要求如下:输出0.0到3.15四个通道间隔2秒脉冲输出,用功能块编程进行调用的,仿真功能块时,画面是灰色,程序不能执行,请高手们指点。

主程序如下:

功能块程序如下: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个,企盼高手们快伸出援助之手啊!

网友A:
是OMRON 的程序吧, 你用硬件仿真 ,还是软件?

画面是灰色的是不是 调用啊?

楼主:
用软件仿真,进行仿真时功能块是灰色画面。

楼主:
居然没有人来关注这个贴,汗颜啊!

网友B:
用功能块的都是高手的高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居然没有人来关注这个贴,汗颜啊!

仿真软件 没用过,看看软件设置 哪里有没有 问题。。。。。

网友D:
你的功能块外部的输入输出得定义一下吧,比如:

网友E:
欧姆龙程序呀  这个还真不会呀

网友F:
这个 是是什么PLC啊   唉  我就对西门子感兴趣  这 指令 没见过啊

楼主:
OMRON的程序,它也有功能块的,类似Siemens的FC

网友G:
略看了一下程序,功能块调用没有问题,但是你的功能块的输入、输出并没有指定到相应的点,功能块的输入、输出都是变量,需要定义,如7楼的输入和输出下面都有,比如I:0.02,而你的只有汉字。

欧姆龙和西门子的应用不一样,必须加入地址才有效

网友H:
樓主你好,紅色表示錯誤,歐姆龍的PLC,地址只認數字和字母,文字只能作註釋用

楼主:
有地址的只是没有标出的,只标了符号地址,如启动通道0地址是W0.0

楼主:
输出通道地址是0,1,2,3,殷切希望高手解题!

楼主:
红色并不是代表错误,只是符号地址颜色选为红色罢了!

网友I:
先在globe symbol設定1個word的"脈衝輸出"symbol及停止循環bit symbol,然後在FB的Externals指定相同的名稱,共四個FB程式。

還有您的FB程式中的定時器+TIM指令每次只動作一次,要達到SHIFT的動作,您必須起動通道,停止通道交互運作才行!

楼主:
楼上的你能讲详细点吗?

楼主:
高手高手你在哪里,快出来吧千唤万换始出来撒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