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速度模式,电机一直处于低速运行,30转,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12-06-27):
伺服驱动器用模拟量速度模式,伺服电机额定转速2000转,现场设备要求在低速运行,30转,将模拟量速度指令电压对应最大速度设为100r/min,电机运行两个小时就很热了,大约在60多度,想问一下这样长时间低速运行,24小时,会不会将电机烧了?谢谢啦!急!

网友A:
电机是什么绝缘等级啊?最低等级的长时间温升75都可以吧

网友B:
一般来说伺服电机的温升可以到90度,我曾经在伺服电机上做过煮鸡蛋的尝试。如果您不放心,可以有2个办法:1.在伺服电机上加装风扇或散热片;2.将伺服的速度环增益减小到你觉得不那么热为止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一般来说伺服电机的温升可以到90度,我曾经在伺服电机上做过煮鸡蛋的尝试。如果您不放心,可以有2个办法:1.在伺服电机上加装风扇或散热片;2.将伺服的速度环增益减小到你觉得不那么热为止内容的回复:

谢谢!

楼主:
对:ylwcn2002关于电机是什么绝缘等级啊?最低等级的长时间温升75都可以吧 内容的回复:

IP65的等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伺服电机的温升可以到90度,我曾经在伺服电机上做过煮鸡蛋的尝试。如果您不放心,可以有2个办法:1.在伺服电机上加装风扇或散热片;2.将伺服的速度环增益减小到你觉得不那么热为止

看来你的蛋应该熟了

网友D:
不会发热,电机的质量有问题     电话:15384265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