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vicenet 总线硬件配置问题

楼主(2012-06-27):
小弟公司最近要做一个Devicenet现场总线项目,但是之前一直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对硬件配置也不是很清楚,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我们一共要做三台设备连接,其中主站PLC想欧28SV,两台从站PLC想用60ES,请大家推荐下Devicenet模块,最好型号能具体点,谢谢!

网友A:
台达有Devicenet 主站模块,如果仅仅是想3台PLC之间通讯的话,没有必要走Devicenet 总线的

远程IO 可以用第3方的。

网友B:
才三台PLC 走RS485就可以了,采用Devicenet 总线 ,有些奢华

楼主:
引用 网友C:
5 7 3关于才三台PLC 走RS485就可以了,采用Devicenet 总线 ,有些奢华

但是485口都被占用了呀用的ES2

网友D:
28SV + DVPDNET-SL (主站)

(ES2+RTU-DNET)*2 +适量的标准通讯线缆。

网友E:
EJ1820系列远程IO模块提供标准的DeviceNet通讯接口,是标准的DeviceNet从站设备,可以与多个厂商的DeviceNet网络兼容。

EJ1820远程IO模块将分布的IO控制点连接至DeviceNet网络,在DeviceNet网络中,EJ1820模块是一个从站,自带的输入输出点有各种不同的功能组合,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EJ1820模块连接到DeviceNet网络中的示意图如下:

产品各部介绍:

产品各部介绍

产品规格:
1)      支持Group 2 only server连接方式。
2)      支持轮询(Polled)的IO连接。
3)      支持标准的MS,NS LED指示。
4)      支持旋转开关设定站号和波特率。
5)      支持标准的连接器5色卡指示。
6)      支持可配置的断线错误处理机制。

详细信息请至网站查询:www.enjoy-fa.com

网友F(2019-07-1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