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通讯51单片机

楼主(2012-06-27):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用MCGS来通讯51单片机 谁能给我下代码什么的啊,我学习学习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宽泛了。首先你要知道物理层是什么协议,比如RS232或者RS485.有了物理层的定义,还要知道链路层的协议,编程只能对链路层进行。比如使用modbus,还是MPI/PPI的。只有把这些定下来了才有代码啊。

网友B:
使用MODBUS RTU吧 物理层采用RS485 就很不错的 MODBUS RTU大众协议 很通用的!QQ14903421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宽泛了。首先你要知道物理层是什么协议,比如RS232或者RS485.有了物理层的定义,还要知道链路层的协议,编程只能对链路层进行。比如使用modbus,还是MPI/PPI的。只有把这些定下来了才有代码啊。

这个思路说的很明确,顶一下

网友D:
这个思路说的很明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A 的回复内容: 这个问题太宽泛了。首先你要知道物理层是什么协议,比如RS232或者RS485.有了物理层的定义,还要知道链路层的协议,编程只能对链路层进行。比如使用modbus,还是MPI/PPI的。只有把这些定下来了才有代码啊。 这个思路说的很明确,顶一下

嗯,我现在用MCGS协议通讯51单片机,用MODBUS协议,可是第一:我不知道怎么变这个MODBUS协议怎么写到MCGS里面,第二 我不会编51单片机通讯MCGS的程序,有人能教教我么

网友F(2012-10-24):
我也在捉摸这个,现在在看网上一个51modbus下位机端程序  MCGS驱动用莫迪康通用modbus——RTU驱动程序

我如果捉摸出来的话,会发表我的博客中,依然王的人博客:http://www.wlcpu.com/guestbook

金属风暴!

网友:
在51单片机侧可以用RS485或RS232电平转换芯片,最好带隔离的那种,比如ADI公司的ADUM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