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机器人中抓手部分的XYZ的位移如何控制实现?

楼主(2012-06-27):
我在工控方面是个门外汉,请问论坛里老师:
并联机器人中抓手部分的XYZ的坐标位移如何转换成三个伺服电机的旋转角数据?
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运用什么软件可以实现?
是不是有什么图形化软件,只要三维设计好这个并联机构,就可得到三个伺服电机的旋转角数据,并在控制机器人中调用此数据。
并联机器人动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2OTA3MDIw.html

网友A:
这个涉及到一点点的机械知识的,在机械里面有个叫滚轴丝杠的东西,就跟我们的千分尺是一样的道理,滚轴丝杠有个参数叫做螺距,也就是丝杠旋转一周螺纹前进的距离,可以根据这个螺距计算xyz前进1mm时伺服转过的角度

网友B:
转一圈2*pi等于一个导程L(单头螺纹),成比例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解答。

参见并联机器人动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2OTA3MDIw.html

动画中并没有用到丝杠。而是并联机构中的连杆,现在主要问题是怎么进行并联机构的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解答。参见并联机器人动画: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2OTA3MDIw.html 动画中并没有用到丝杠。而是并联机构中的连杆,现在主要问题是怎么进行并联机构的计算?

计算什么?所需尺寸?还是控制算法?要建模的,或者借助现有仿真软件

楼主:
谢谢:hitmanman 的解答。

我想知道控制并联机器人的软件是怎么开发的?

假如说机械部分我已用Pro/E软件设计好,并已做了运动仿真。

接下来控制三个伺服电机的软件该怎么办?

网友B:
运动控制卡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