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西门子PLC、欧姆龙PLC、松下PLC自定义协议RS485接线篇

楼主(2012-06-27):
今天看到一个“今日话题”,因以前经常做不同品牌PLC之间的自定义通信协议通信和MODBUS RTU通信,故先列出来各PLC的RS485硬件接线法,其实不难,高手不要不屑一顾,低手千万过路看看!QQ149034219
三   菱PLC:以FX3G-40MR+FX3G-485BD端口1为例
西门子PLC:以CPU226的PORT 0通信口为例
欧姆龙PLC:以CP1H-X40DR+CP1W-CIF11端口1为例
松   下PLC:以FPX-C40R+AFPX-COM3端口1为例

三菱篇:
485BD的SDA为:发送数据+信号
485BD的SDB为:发送数据-信号
485BD的RDA为:接收数据+信号
485BD的RDB为:接收数据-信号
要使用485BD做RS485两线制的话,做如下设置:
SDA和RDA短接后引出一根线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引出一根线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西门子篇:
PORT 0口端口含义
3脚: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RS485发送/接收-信号

欧姆龙篇:
CIF11的SDB+为发送数据+信号
CIF11的SDA-为发送数据-信号
CIF11的RDB+为接收数据+信号
CIF11的RDA-为接收数据-信号
要使用CIF11做RS485两线制的话,做如下设置:
CIF11板后面有一排拨码开关,做如下设置:
1,终端电阻,ON有效,OFF无效
2,3,5,6,打到ON
4,打到OFF
SDB+: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RS485发送/接收-信号

松下篇:
COM3的S+:发送数据+信号
COM3的S-:发送数据-信号
COM3的R+:接收数据+信号
COM3的R-:接收数据-信号
要使用COM3做RS485两线制的话,做如下设置
COM3板后有一排拨码开关,做如下设置:
1:ON
2:ON
3:ON
4:终端站时为ON
S+: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RS485发送/接收-信号

这样只需按照RS485接线原则+接+、-接-即可
硬件接线完成了
如要做自定义协议通信的话
再设定好波特率、数据位、校验方式,通信协议后
三菱PLC用RS指令做
西门子PLC用XMT RCV做
欧姆龙PLC用TXD RXD做
松下PLC用MTRN做
QQ149034219

网友A:
顶一个~消灭零回复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消灭零回复 哈哈

谢谢翔子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