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CPU故障

楼主(2012-06-27):
刚刚一台设备上的三菱A系列PLCcpu报错

一会报31号故障,一会又报44号故障

CPU在STOP状态也报错。

模块挨个拆下来清理了一遍

还是这样。

前一阵是能间隔用,这两天一直报故障了

怎么排查故障呢

网友A:
到编程软件中查看具体报警代码的解释说明

楼主:
看了,怀疑模块坏了,D9116检查竟然有四个模块初始化没通过,那不大可能吧。同时四个模块坏了?

除非基板有问题?还有干扰或接地会不会影响

网友B:
   有可能基板有问题或是与基板的连接接触不良,或是模块组态有问题,查手册看看

楼主:
邪门了,基板、扩展板、电源模块、特殊模块都互换过了,就差输入输出模块了没互换了。还是不行。

真的很邪门。

网友C:
是不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D:
是不是有打雷,干扰引起的 ,看看接地是否良好。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应该还是有个输出模块接触不好。反复试验的结果基本确定了。

不过那个D9116按说明的解释应该指示那个地址的模块有问题,但是它实际的

指示地址有问题也误导了我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