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 触摸屏做modbus主站 s7-200做从站

楼主(2012-06-27):
如题  我现在用触摸屏MT4512Z做主站 连接一台变频器 一台PLC s7-200 用的是MODBUS RTU 通讯,我想单独控制PLC内的V1.0这个位该怎么控制 我知道 vw 、I 、Q等的地址就是不知道怎么控制V存储区的位。

    比如用一个位设定开关能不能控制V1.0这个位为0或1.

网友A:
如果你的实际Q输出点没有很多,把不接实际输出的QX.X当V X.X用一样的啊,

000001至000128是实际输出,对应于Q0.0--Q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