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2-06-27):
各位好!

小弟是学PLC的,但是现在考试要考凸轮控制器在行车上的调速,请各位帮帮忙,帮我解释下怎么控制的

网友A:
所谓凸轮就是一种变速的连接方式,还有齿轮,齿轮是匀速的。关于凸轮一般的做法是分段插补,也就是用几段一次或2次曲线拟合物件的运动轨迹,因此就要定义最高速度,加减速时间等。可以根据最高速度与加减速时间计算每个控制周期应该发出的脉冲。如果要拐角平滑,就要加入2次曲线。用PLC实现的话,大多PLC都有专门的定位模块。原理是一样的,根据最高速度和加减速时间分配每个控制周期的脉冲数。

网友A:
行车的调速一般分三个阶段,加速-匀速-减速。可以根据加减速时间和最高速度计算每隔周期的脉冲,而且还要注意所有的脉冲总和要等于行车移动的距离脉冲。

网友B:
现在凸轮控制在很多地方都有应用,对于周期性动作的工艺,利用凸轮曲线可以很好的完成两个轴的各种相关动作,现在很多的控制器都提供了凸轮曲线的功能

网友C:
我不清楚凸轮控制指令或凸轮控制器。
但从顶楼的语意来看,“但是”一词应当是转折,“学PLC”、但是要考“凸轮控制器”;
那么,此处“凸轮控制器”,有可能不是指凸轮控制指令。

当然,感觉楼上几位的回复很好,能使人受益;
如果我理解错了,嘿嘿,我闪。

网友D:
我怎么觉着 是  凸轮控制器 就是主令 控制器,分段速 1,2,3 档 ,凸轮 触点组,组成一个类似于 组合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