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PLC的类型有哪些

楼主(2012-06-27):
我是个菜鸟

我打开LS PLC的编程软件后,新建软件

发现有个PLC类型

我该怎么选择

这三个选项都代表什么

网友A:
三个选项代表3个档次的PLC的型号

网友B:
你用的PLC是什么名字

网友C:
坐等高手的出现

网友A:
LS是韩国产电的PLC,目前主推的PLC有Master_K 120S,K200S,K300S等

网友D:
Master_K 120S,K200S,K300S等系列    看看你自己用的哪个系列  就选哪个了

网友E:
三个选项代表3个档次的PLC的

网友F:
三种类型的PLC供你选择

网友G:
练习的话随意选,应用买哪个就选哪个。用过200s是母版加模块随意组合。

楼主:
MK-S是什么意思

GK又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