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双轴步进电机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2-06-27):
我想用西门子s7-200 226cn做一个X-Y二维运动控制,想求教两个问题,1、是否能用块传送指令一次性把所有位置信息都发送给plc数据存储单元?如何实现?  2、数据传送是用(X、Y)坐标形式,还是X、Y轴分别传送?分别传送的话,x、y如何协调?

网友A:
您是否有用定位模块?还是将数据发给步进?您要看看手册模块或者伺服是否支持块传送?即使是块传送您也要分周期的一个一个数据的发给步进的,如果XY轴能够独立的运动,您可以X,Y同时给、如果不是的话要用X,Y做逐次逼近运动轨迹曲线的具体是先给X还是先给Y是由你的曲线决定的

网友B:
也可以考滤用控制卡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