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液压机构故障处理办法

楼主(2012-06-27):
高压断路器液压机构故障,主要发生在每年7~8月份气温较高的夏季。胜利油田变电站高压断路器配用的液压机构有CY5,CY3,CYA几种型号,以CY5型为例常见故障有:油泵频繁启动,压力异常高,压力异常低,油泵打压时间长或打不上压,拒动或拒合。   1.油泵频繁启动
  在正常情况下,油泵24h启动1~2次,油泵频繁启动是由于液压系统内部泄漏引起活塞杆下降造成的。外部泄漏故障点明显,容易处理,内部泄漏需仔细检查。
  (1)油箱油面下降到安全阀以下,观察各排油孔及安全阀的渗漏,检查油箱内装配各排油孔是否渗漏。
  (2)如装配阀无漏点,应检查油泵内部有无渗漏。将低压输油管拆下,观察有无油从接头处渗出,有则是高压接头逆止阀密封不良,应加以排除。
  (3)如果合闸位置不漏,仅在分闸位置泄漏,可能是二级锥阀密封不良或工作缸活塞上密封圈损坏。更换密封圈或研磨、更换锥阀。
  2.压力异常高
  (1)首先检查压力表是否完好。
  (2)由于储压筒活塞杆停留在油泵位置,压力日渐增高,高压油进入氮气腔。
  (3)油气混合后,须解体后更换密封圈。橡胶垫更换时注意方向。
  (4)如果活塞杆距微动开关较远,可考虑微动开关是否失灵,或打压接触器是否正常,不良者应进行处理。
  3.压力异常低
  (1)如果是氮气泄压造成的,检查预压力是否合格,在用肥皂水检查充气阀和上端帽与储压筒连接螺栓处,确定漏点,对症处理。
  (2)若储压筒活塞杆在正常位置,而压力继续下降,其原因是储压筒焊缝处渗漏造成。
  4.油泵打压时间长或打不上压
  油泵从零压起至微动开关(1W)断开止,3min以内为合格,超过3min为打压时间长。检查油泵逆止阀或高压出口逆止阀密封、油泵柱塞密封垫是否不严;油泵内部是否存有空气;油泵柱塞间隙是否过大;油泵内螺栓是否松动。油泵打不上压现象是油泵一直运转而压力停在某一值不上升,可能是高压放油阀未关闭,低压进油管路堵塞,油泵内存在气体,油泵逆止阀密封不严,密封垫或胶垫损坏。打压接触器因老化造成主触头接触不良,打压回路不能导通。可用CJ一40代替CZO一40。更换后的打压接触器性能优良,提高了防尘、防雨性能,运行至今无故障发生。微动开关采用密封式,损坏后应加更换,更换时应检查其触点是否良好、外壳绝缘应符合标准、顶子无卡涩现象。
  5.拒动或拒合
  主要原因是分、合闸线圈断线或线圈接头接触不良;分合闸电磁铁阀杆卡涩、变形、弯曲;分合闸阀杆过短;操作回路或者辅助开关不良,造成分合闸回路不良。用万用表检查分合闸线圈电阻、回路或辅助开关接触情况,分合闸阀杆过短应进行调整;合闸一级阀逆止钢球的球托位置应放正。
  6.液压油不清洁
  液压油不清洁引起的故障占60%左右,采取的措施为:用合格的液压油对高、低压管路进行清洗;对拆除的零部件均用液压油清洗,以去掉杂质;用和好的面团擦拭机构箱;用细绸布滤去液压油中的铁屑等杂质。

网友A:
     不错,正好学习一下,上周正公司配电房子的一个总开关出现故障呢,这要是供电局来维修还是我们自己维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