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的编码器求助

楼主(2012-06-28):
请问一下松下A4伺服的增量编码器,型号是2500线分辨率是10000,电机转一圈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个数是多少,10000?

可以在伺服驱动器上调电机转一圈编码器输出脉冲的个数吗,该怎样调,a4的使用手册上有吗,貌似没看到.谢谢!

网友A:
伺服的编码器一般输出的脉冲叫做正交编码器脉冲。所谓正交就是有A相和B相,一般是占空比为50%的方波,也有正旋波,正旋波的叫做旋转变压器。有两相脉冲的相位差判断伺服的旋转方向。当A超前B相90度时,电机正转;A滞后B相90度,电机反转。所谓2500线,也就是编码器旋转一周就是2500个脉冲。而所谓的10000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是由检测方式决定的。在脉冲采集是有个脉冲倍频的电路,如果只采集脉冲上跳沿,就是2倍频,这个时候就说脉冲输出是5000.如果采集所有的变化沿,也就是上跳和下跳,这个叫4倍频,所以就有10000的说法。

在伺服驱动器上是由参数可以调的,日系的伺服一般这个参数叫做脉冲分频比,这个分频比就是伺服转一周伺服驱动器输出的脉冲。而欧系的伺服一般有个仿真编码器输出的参数,也是设置脉冲输出的。

另外还有个参数设置脉冲倍频的,有1倍,2倍,4倍频,对于方波最多也就4倍频。

以上是对方波输出编码器而言的。对于旋转变压器有些不一样,因为旋转变压器输出是正旋波,是个模拟量,因此是可以任意倍频的,例如10倍频,100倍频。

需要注意的是,设定好了倍频之后,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输出是固定的,而能改变的是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而我们采集的脉冲都是从驱动器上采集的。

网友B(2014-05-13):
引用 网友A:
伺服的编码器一般输出的脉冲叫做正交编码器脉冲。所谓正交...

长知识了,多谢! 原来看帖子也可以有不少收获。

但是我看的是松下A5的手册,没有“脉冲分频比”这个词,请问您可以说说具体哪个参数吗?

网友C:
是10000,不管能不能调,这个只是伺服和驱动器之间的闭环,和控制系统关系不大,如果你要采集这个数据,要把驱动器的高速脉冲输出口接到系统上,然后这个脉冲输出量可以通过参数设置

网友D:
调节电子齿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