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如何转换成十进制的 原理是什么 谢谢

楼主(2012-06-28):
BCD码如何转换成十进制的   原理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unity不是有BCD_TO_INT功能块嘛

网友B:
BCD码是用4位二进制表示一位十进制,比如1001就是9.所以一个16位的二进制BCD最大表示的十进制就是9999,那么转换的原理应该很清楚了吧?

楼主:
如图  1756怎么转换成628的呢???这是个什么原理呢??

网友B:
1576是十进制的,转换为二进制就是0110 0010 1000,按照4位表示一个十进制就是 0110=6,0010 =2, 1000=8

网友C(2019-08-18):
提问:我司包装称的称重指示器没有RS485和标准信号输出,只有称重量的BCD码输出,现想把称重值输出到三菱PLC上。 1、请问BCD码输出如何通过PLC转换为RS485端口输出? 2、请问BCD码输出端口如何与三菱PL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