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昆仑tpc1063e与杰曼仪表通讯通讯的实例(modbus)

楼主(2012-06-28):
请教前辈们谁有基于modbus-rtu的昆仑触摸屏与杰曼称重仪表GM8806A4的通讯实例发给我一个,我是初学者,怎么也通讯不上,拜托了

网友A:
通讯不上不光是程序的问题,还有连线的定义的。首先确定连线,使用RS232还是RS485;确定了连线再检查通讯线的定义对不对;这些都确定了再设置数据帧格式(例如,1起始位,8数据位,1停止位)和波特率(例如9600).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了在触摸屏的软件上选择MODBUS-RTU协议,之后就可以读写你要的下位机地址了。

楼主:
用的485,连线应该没问题,我现在用托利多WM6800做实验,屏的COM2引脚7接表的485A/RXD,8接表的485B/TXD,再说我交换了也不行还要写程序吗?不是接好线把数据帧格式和波特率定义好再选好modbus-rtu协议,然后把表的地址对应到触摸屏的标准modbus-rtu设备,再把变量和通道对应好就可以吗谢谢前辈,请赐教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通讯不上不光是程序的问题,还有连线的定义的。首先确定连线,使用RS232还是RS485;确定了连线再检查通讯线的定义对不对;这些都确定了再设置数据帧格式(例如,1起始位,8数据位,1停止位)和波特率(例如9600).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了在触摸屏的软件上选择MODBUS-RTU协议,之后就可以读写你要的下位机地址了。内容的回复:

用的485,连线应该没问题,我现在用托利多WM6800做实验,屏的COM2引脚7接表的485A/RXD,8接表的485B/TXD,再说我交换了也不行还要写程序吗?不是接好线把数据帧格式和波特率定义好再选好modbus-rtu协议,然后把表的地址对应到触摸屏的标准modbus-rtu设备,再把变量和通道对应好就可以吗谢谢前辈,请赐教

网友A:
我的qq是331556609,QQ上联系吧。这里费劲

楼主:
嗯好的,我已经加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