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F172指令 控制代码中方向输出ON/OFF

楼主(2012-06-28):
我看到过一段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

然后看了好多版本的编程手册 至今未明白  想请各位前辈指导下。

F172指令  控制电机正反转不是要用增计数减计数两种么?

怎么只用了 H12前进  13后退就可以了?

不明白H12 方向输出OFF   和H13方向输出ON 是什么个工作原理。

楼主:
翻了几页没看到相关内容的文章

有知道的烦请给个传送门也可以  谢谢

网友A: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楼主:
刚从松下官网下了个手册。。终于看明白了。。。呵呵

网友B:
这个和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有关,一般的步进的控制有两根线,一根是方向信号(有的是两根信号),一个是脉冲信号。脉冲信号是不管方向的,只管脉冲速度,也就是电机转速快慢,而正反转是由方向信号决定的。例如,两线制的时候,方向ON时正传,方向OFF时,电机反转。三线制时,正转ON,反转OFF则正转,正转OFF,反转ON则反转。

当然还有的步进不是这样的,而是正交脉冲控制,也就是脉冲信号有两跟分为A相和B相,A比B超前90度时是正转,A比B滞后90度是反转,另外还有一个使能信号。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这个和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有关,一般的步进的控制有两根线,一根是方向信号(有的是两根信号),一个是脉冲信号。脉冲信号是不管方向的,只管脉冲速度,也就是电机转速快慢,而正反转是由方向信号决定的。例如,两线制的时候,方向ON时正传,方向OFF时,电机反转。三线制时,正转ON,反转OFF则正转,正转OFF,反转ON则反转。当然还有的步进不是这样的,而是正交脉冲控制,也就是脉冲信号有两跟分为A相和B相,A比B超前90度时是正转,A比B滞后90度是反转,另外还有一个使能信号。内容的回复:

谢谢!完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