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资历很老的前辈关于PLC

楼主(2012-06-28):
有个很复杂的项目  不知道论坛里面又没人这样搞过!!

把机械图纸Dwg格式的 图纸里面的位子 转换成坐标 然后给PLC做伺服的走位

不知道要这样通信需要怎么样的软件才可以实现!!!

谢谢啦~~~

网友A:
有dwg可以转换为G码的软件。转换为坐标第一次接触。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B:
曾经接触过,就是把CAD图纸直接导入到软件中,边上的CNC加工中心直接加工出来你的CAD上的零件。但是听说这套软件不便宜,呵呵。那次接触的是台励福的加工中心

网友C:
我们用过CAD直接导入,可以加工出需要的工件。 设备是中走丝线切割

网友D:
不是信捷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或系统设备吗?

网友E:
高科技了   什么都不一样了

网友F:
真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东西。

网友G:
数控加工软件都可以,FastCAM可以的将CAD图形转换为G代码,然后数控软件执行。

网友H:
国产用CAX就可以,其中有一款数控软件,国外比较多UG好像也可以。

楼主:
问题是我想和PLC还要搞通信的 这个怎么实现的 用上位机软件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想和PLC还要搞通信的 这个怎么实现的 用上位机软件么??

主要是 软件怎么把 CAD  中的图像 转换成 坐标,这个事难点,通信 简单;

也可以参考一下 CAD 第三方软件 ,首先要有 和CAD 接口 通信,然后用自己开发的客户端 和PLC 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