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中,采集模块与CPU之间用两芯线缆走通信,能实现么?

楼主(2012-06-28):
西门子200中,需要用采集模块采集信号,采集模块与CPU之间用两芯线缆走通信,能实现么?类似300中用DP协议,CPU下面挂很多个SDP模块的

网友A:
楼主说的做法似乎是指远程IO的概念。但是直接连接好像不行,除非自己用自由端口协议,比如写一个MODBUS与远程的MODBUS远程IO通讯,用RS485的,两根线。因为S7200的协议是点对点的,也就是PPI,而300是多主协议,也就是MPI。

S7200模块之间用的协议好像是SPI的,也有可能是I2C的,这两个协议都不支持长线传输,只适合设备间短距离通讯,要长距离通讯就要用RS232或RS485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做法似乎是指远程IO的概念。但是直接连接好像不行,除非自己用自由端口协议,比如写一个MODBUS与远程的MODBUS远程IO通讯,用RS485的,两根线。因为S7200的协议是点对点的,也就是PPI,而300是多主协议,也就是MPI。S7200模块之间用的协议好像是SPI的,也有可能是I2C的,这两个协议都不支持长线传输,只适合设备间短距离通讯,要长距离通讯就要用RS232或RS485之类的。

是啊,兄台做过这个么,很纠结啊,知道要用自由端口,不知道下面的远程I/O模块用什么样的,我只需要数字量输入,输出,望指教啊

网友A:
就用最简单的MODBUS就可以了啊,MODBUS的远程IO很多的

网友C:
目前确实有不少厂家推出了基于modbus/rtu协议的远程IO,都是使用200的串口进行扩展的,这样比200通过IO总线扩展能远超数量。但速度上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最简单的MODBUS就可以了啊,MODBUS的远程IO很多的

了解了

网友D:
采集模块支持modbus通讯协议的话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集模块支持modbus通讯协议的话就可以。

能否更详细的给讲讲,谢谢

网友F:
走485,用通讯协议,距离500米之内,可以选择modbus或者自由格式

网友G:
可以考虑用 222 CPU 做子站, 然后挂一些 I/O模块 ,然后 CPU和CPU 之间 走RS485 通信 很方便实现的, 缺点就是 每个站点 得用一个  200 的CP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