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的9904参数设置为2时,是直接转矩控制还是矢量转矩控制?

楼主(2012-06-28):
ACS550变频器的电机控制模式9904参数设置为2时,采用的是直接转矩控制还是矢量转矩控制?

网友A:
我个人感觉ABB的变频器好像基本上是直接转矩控制的。我做过对比,我用安川变频器做转矩控制要加编码器,不然只要电机负载过重,电机停下来之后就转不起来了。但是ABB的就不用编码器,而且没有速度限制。所以我推断ABB是用直接转矩控制的。

另外好像也没有什么矢量转矩控制的说法,一般说好像是说磁场定向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所谓矢量控制是将磁场和电流解偶控制的一种方法。

以上个人意见,欢迎指正。

网友B:
ASC550启动数据组中多了一个参数电机控制模式9904,设置值为1时,含义是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

设置值为2时就是你所说的直接转矩控制模式。楼上所说的ABB不用编码器应该就是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

网友C:
矢量转矩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矢量转矩控制......

直接转矩控制 只有ACS800 有  ACS550只支持矢量控制  这是这两种变频器控制方式不同

转矩控制ACS800 ACS550都有
顶下楼上,

概念不要混淆

网友E:
 ABB变频器510和550系列的都是矢量控制。

网友F(2012-07-29):
引用 网友E:
ABB变频器510和550系列的都是矢量控制。

510哪来的矢量控制,搞清楚再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