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UNITY PRO里实现一个模拟量值的累加 谢谢

楼主(2012-06-28):
如何在UNITY PRO里实现一个模拟量值的累加  谢谢

网友A:
不知楼主是不是指类似与积分的意思?如果是的话,不才献丑了。

假如定义模拟量MW0,一般是16位表示模拟量足够了吧?定义积分MD2,要用32位的,16位定点小数,不然精度可能不够。

具体做法:

每隔控制周期里面:

1.MD2=MD2+MW0×系数;

2.判断MD2的上限,因为32位最高位是符号位,累计超过0x10000000就是溢出了,所以最大为0x7FFFFFFF,超过这个数就不能再累加了,也不能小于0,否则都是溢出。

不才浅见,楼主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是不是指类似与积分的意思?如果是的话,不才献丑了。假如定义模拟量MW0,一般是16位表示模拟量足够了吧?定义积分MD2,要用32位的,16位定点小数,不然精度可能不够。具体做法:每隔控制周期里面:1.MD2=MD2+MW0×系数;2.判断MD2的上限,因为32位最高位是符号位,累计超过0x10000000就是溢出了,所以最大为0x7FFFFFFF,超过这个数就不能再累加了,也不能小于0,否则都是溢出。不才浅见,楼主参考。

说的很好啊,积分其实就是一个累加的过程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不知楼主是不是指类似与积分的意思?如果是的话,不才献丑了。假如定义模拟量MW0,一般是16位表示模拟量足够了吧?定义积分MD2,要用32位的,16位定点小数,不然精度可能不够。具体做法:每隔控制周期里面:1.MD2=MD2+MW0×系数;2.判断MD2的上限,因为32位最高位是符号位,累计超过0x10000000就是溢出了,所以最大为0x7FFFFFFF,超过这个数就不能再累加了,也不能小于0,否则都是溢出。不才浅见,楼主参考。内容的回复:

我需要累加一个月的生产量  公式应该是SUM=SUM+每天的生产量   是一种代数的累加   不知上面的系数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一个月的?大概有多少?会不会溢出?

网友A:
如果是累计产量的话,系数=1.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如果是累计产量的话,系数=1.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一个月的?大概有多少?会不会溢出? 内容的回复:

不会的  在程序里做线性缩放

网友D:
编程时,要注意程序的执行周期,模拟量的单位,累积后的单位。不同值有不同的系数,还要考虑总的累加值和每个周期累加值的大小,如果差别太大,如总的达到百万了,而每个周期只有小数级,则后续就可能不累加了。

楼主:
对:我是懒人关于编程时,要注意程序的执行周期,模拟量的单位,累积后的单位。不同值有不同的系数,还要考虑总的累加值和每个周期累加值的大小,如果差别太大,如总的达到百万了,而每个周期只有小数级,则后续就可能不累加了。 内容的回复:

如上面的那个加法器模块 他应该是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一次累加  这感觉有点问题   单位都是没多大问题 不知说的对不???

网友A:
对:wenbaolv关于回复内容:对:yexiaomeng关于如果是累计产量的话,系数=1. 内容的回复:是不是这样的??? 内容的回复:

1.楼主用的加法好像不是双字加吧?

2.加运算完了之后还要判断是不是溢出,就是超过0x7FFFFFFF,并且大于0,如果溢出来还要做溢出处理。

这样就完整了。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回复内容:对:wenbaolv关于回复内容:对:yexiaomeng关于如果是累计产量的话,系数=1. 内容的回复:是不是这样的??? 内容的回复:1.楼主用的加法好像不是双字加吧?2.加运算完了之后还要判断是不是溢出,就是超过0x7FFFFFFF,并且大于0,如果溢出来还要做溢出处理。这样就完整了。内容的回复:

实数的类型   是双字

楼主:
可有明白的大侠们?????????????????

网友E(2018-06-12):
谢谢楼主提供。支持一下。。

网友F(2021-05-18):
难道不需要用定时器事件么?这样会每个扫描周期都加啊?这个系数就不好定义了吧,毕竟扫描周期可能不是固定的

网友G:
完全看不懂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