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500 使用PID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2-06-28):
用ABB AC500 控制储液罐 AB 两台的工作,使用如何实现?

要求自动下A液位70%±10、 B液位70%±10

手动下完全自主。
请教大侠如何编程实现?

网友A:
AC500有集成的PID功能块啦

网友B:
把两个信号引入AC500PLC中,利用PLC中的PID控制模块进行控制,比较简单的。

网友C:
可以用PLC自带的PID模块,也可以自己编写PID控制程序。对于闭环控制系统基本要素有设定值,反馈值,调节器,执行机构。设定值就是您要控制的液位(70%)对应的模拟量值,反馈就是液位传感器反馈回来的等效模拟量,调节器就是所谓的PID,执行机构就是控制对象如阀门。如果你的阀门只是开关两个状态,那用PID就还要加其他的部件,比如固态继电器,用时间控制阀门的开启时间,如果不用PID,可以就用BANG-BANG控制,就是有偏差(设定-反馈)就开阀门,没有偏差(偏差在一个小的范围里)关阀门。如果是模拟的开关,可以将PID的输出值送给模拟量模块控制阀门的开度。另外设计好PID之后,为了保证控制精度与快速响应,还要对PID的三个参数:比例(P),积分(I),微分(D)进行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500有集成的PID功能块啦

我看到PID模块啦 有:测量值 设定值等引脚,那我能在ABB中模拟吗 还是需要真实模块才能模拟

网友A:
请楼上使用实际工程测试

楼主:
在各位分析指导下PID调节已实现,目前只用了PI调节,惯性系统还未考虑,谢谢各位热心网友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