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远距离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2-06-28):
我的被测物体离我的控制器约300多米,怎样把RTD连到控制器,仅仅延长线是不可能的了,有其他办法吗?谢谢

网友A:
RTD,为什么不能使用延长线了,不明白。

偶的理解这个热电阻信号300米距离不是很长吗,只要使用三线制或者四线制是不用考虑环境温度对其传输线的影响的。

网友B:
300米距离如果不是实验仪器或是精度要求在0.5%或其以下,使用三线制就完全满足要求了。如果要求精度很高的话,就需要使用高精度的变送器,因为一般的变送器精度多为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