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协议通信

楼主(2012-06-28):
三菱FX3U的PLC与三菱FR-A700变频器用485通讯,用无协议通信,请教程序怎么写?校验码是怎么算的?

网友A:
三菱所谓无协议通讯并不是没有协议的通讯,而是自己选择非三菱的通讯协议,这个协议的选择是由变频器决定的,一般变频器支持MODBUS,也就是说你要自己实现MODBUS协议,MODBUS的校验一般是CRC16,也有CRC8的,这个在变频器的手册上有实例介绍的。如果没有用MODBUS协议的话,就用变频器推荐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