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与3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28):
调试中遇到比较奇怪的事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组态截图

网友A:
图片一点都不清晰,可能是EM277的gsd文件有问题,重新下载新的gsd然后再装载

网友B:
是不是模块固件版本太低了,将硬件升一下级,重新组态再来试试。

楼主:
固件版本应该是比较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