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标签上的各项意思

楼主(2012-06-28):
有对编码器有了解的吗

标签上的各项都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发展的确实快啊

网友B:
楼上的是个绝对位置编码器吧?主要对我们有用的参数是:VCC供电电压,是10~30V;Interf:通讯接口Profibus;

No.of revolutions:最多4096圈;Steps/revolution:每圈的脉冲是8192个。

楼主:
哦, 谢谢,,,那个vers:5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Vers:5是版本号,软件或者硬件的

网友C(2013-10-19):
这个编码器可以连到PLC的DP 口上,直接读取数值,作为位置同步数据,用在纠偏和高度显示上。

网友C:
你需要下载V5.X的GSD 文件做为PLC的硬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