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式速度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6-28):
压力式测飞行速度的原理是基于著名的伯努里定律。由该定律导出的空气动力方程表明,飞机的指示空速与气流的总静压力差成正比。飞行马赫数的大小取决于气流的,总压和静压;而真空速则是气流的总压、静压和飞机所处空气温度的函数。因此,测量这些参数,经过相应的解算,即可得到对应的速度数值。
由于直接测量空气温度(静温),实际上非常困难,故在分立式真空速表中利用空气层的特性将静温转化相应的静压。这样,真空速表马赫数表都是气流总压和静压的函数,虽然其函数式不同。但仪表的结构形式是相同的。正由于上述这些速度是通过测量气流的压力而获得的,故也统称为压力式速度表。
总压:指气流中因受阻滞原流速降为零的那一点(驻点,阻滞点)的压力。
表的外壳也是密封的,内腔通过接管咀引入空气静压气流总压送入开口膜盒的内腔。当高度变化时,真空膜盒产生相应变形,膜盒硬中心的位移机械传动,移动销子位置,改变了1、II轴之间的传动比。开口膜盒在总-静压力差的作用下产生变形,其硬中心的位移,经I、II轴带动指针转动。显然,指针转动的角度决定于总压静压的大小以及膜盒与传动机构的特性。正确选择膜盒的传动机构的特性可以使指针的转角直接与马赫数相对应。在马赫数表的刻度仪表盘内还常装有临界马赫数标志,提醒驾驶员避免发生激波失速。

网友A:
路过了解下,没有深入研究

网友B:
Schutzinger-旭勤

Schutzinger-旭勤公司于1949年由格哈德旭勤创立,主要研发和生产香蕉插头,插座,测试引线和快速接插引线端子,公司经过60多年的发展,现应用于各电气实验室,电机等测试领域,工厂自动化,仪器仪表,教学实验室,医疗设备等领域。

我们致力于量身定制的香蕉插头连接器的发展。该系列产品涉及到从低压照明系统插头和万用表附件引线以及符合DIN42802标准的医疗设备用导联线。

我们公司研发有快速接插的引线端子,广泛应用于快速接插测试的领域,最大的优势是:安全可靠,操作简单快速,而且能提供各种颜色和电流等级的产品.

我们产品优势是安全性能优越,测量准备,连接可靠,电抗小,能在极端温度等情况下工作。

     可以直接联系:王先生,1391748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