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宏设置问题,坐等解决!

楼主(2012-06-28):
我用维纶触摸屏做个宏命令,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b的数值?就高手解答!

网友A:
在人机上放置一个读内部地址的显示元件,如LW0;

在宏指令里面加一句

SetData(b,"Local HMI",LW,0,1)

另外还要注意宏指令的触发条件,只有触发了才能执行,比如在画面上放置一个LB0的设置开关周期执行宏指令

网友B:
说得不错,有收获,顶一下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在人机上放置一个读内部地址的显示元件,如LW0;在宏指令里面加一句SetData(b,"Local HMI",LW,0,1)另外还要注意宏指令的触发条件,只有触发了才能执行,比如在画面上放置一个LB0的设置开关周期执行宏指令内容的回复:

SetData(b,"Local HMI",LW,0,1)    这条指令不是将LW0付给b吗?难道是将b付给LW0??

网友A:
SetData(b,"Local HMI",LW,0,1)    这条指令是将b付给LW0

注意关键字是SetData,不是GetData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在人机上放置一个读内部地址的显示元件,如LW0;在宏指令里面加一句SetData(b,"Local HMI",LW,0,1)另外还要注意宏指令的触发条件,只有触发了才能执行,比如在画面上放置一个LB0的设置开关周期执行宏指令内容的回复:

谢谢,终于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