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选择问题

楼主(2012-06-28):
该怎么选择PNP和NPN型号的接近开关接入PLC中
如三菱的应该接那种型号的接近开关为什么,如过选了相反的接近开关会有什么后果

西门子用哪种,为什么,选了相反的接近开关会有什么后果

LS用哪种 为什么,选了相反的接近开关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PNP和NPN的区别就在于公共端,PNP就是高有效,也就是24V时输入为1,其他无效;NPN是低有效,也就是0V时输入为1,其他无效。选错了只是没有信号。但是现在的PLC输入输出大多选用双向光隔,也就是公共端用24V或0V都有可能。三菱的有共阴极和共阳极的说法,而西门子有源极和漏极的说法,大致都是一个意思。你可以看看手册上的原理图,如果是双向光隔的,两种都可以,只是接法不一样。如果不是双向光隔,就要按手册上的要求选择。两种接法我都用过。曾经用三菱FX2n的时候,我买错了PNP的,最后还是在24V的端子台上接了0V,当然不能和其他的24V端接,已经工作了3年多,没有问题。

网友B:
NPN的接入低电平有效的plc,比如三菱的,因为在npn型接近开关在检测到有效信号后,信号输出端为低电平(或者说,与零电位相同);PNP的接近开关接入高电平有效的PLC,比如西门子(西门子的可以是双向的,楼上的兄弟已经说了),当有检测信号接入后,信号输出端与高电平接通,此时,信号输出端与电源负极电压为24V。在没有检测信号时,两种型号的信号输出端对正负极均为高阻抗状态,无电压。

网友C:
对于PLC输入端,没有选错的问题,PLC输入端接着双向光耦,COM端随便改变极性。

网友D:
一般我倾向于选择NPN的,PNP有的做的不好的不接近时也有轻微信号输出容易被捕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