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实例

楼主(2012-06-28):
那位可以用s7-200写一段关于PLC与ABB变频器MODBUS通讯的程序,附带解释最好了,新手学习中

楼主:
走过的,路过的,都说一说啊,留个背影给我也行啊

网友A:
我写过s7200plc与施耐德的变频器modbus通信  其实都一样  ·······你要与abb通信的话  你可以查下那款变频器的说明书   你要的话  我可以发到你邮箱

网友B:
我的电脑电脑是linux系统,我很久没装Micro /WIN了。写程序还比较麻烦,我辞职之后以前做的也都上交了,我就想想怎么用最通俗的方法解释一下原理吧。

第一步:确定使用Master还是Slave;

根据不同的选择,用不同的库函数,库函数里面有Master和Slave,PLC要主动通讯的话要用Master,扁平器用slave,设置扁平器的参数,如,从机号,RS485,波特率,起始为,数据位,校验和,停止位,是RTU还是ASC;

第二步:初始化端口;

根据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波特率,起始为,数据位,校验和,停止位;

第三步:发起通讯;

根据modbus要求填写数据帧,查查modbus手册和变频器手册,格式上面有所简述。调用读参数的函数,注意,按照modbus通讯规定,总线超过4.5个字符(RTU)或者4个毫秒(ASC)的空闲,也就是没有数据流,就是帧结束状态。所以数据发送不要太频繁,否则变频器不响应。最好保险起见中间停顿20ms以上。

第四步:转入接受状态

调用数据解析函数,按照modbus数据包的定义解析数据包。

第五步:等待20ms再次发起通讯。

详细的步骤可以参考Micro /WIN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写过s7200plc与施耐德的变频器modbus通信  其实都一样  ·······你要与abb通信的话  你可以查下那款变频器的说明书   你要的话  我可以发到你邮箱

多谢了,我的邮箱196827674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上面说变频器用从站是怎么回事?变频器怎么用?是在PLC中编写还是改变变频器的参数来设置,使变频器用 Slave

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写一段程序解释一下发给我,我新手刚学习,帮帮忙1968276741@qq.com

网友B:
对:EBN战略军团-未来的高手关于回复内容:对:yexiaomeng关于  内容的回复:    您上面说变频器用从站是怎么回事?变频器怎么用?是在PLC中编写还是改变变频器的参数来设置,使变频器用 Slave。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写一段程序解释一下发给我,我新手刚学习,帮帮忙1968276741@qq.com内容的回复:

modbus(RTU或者ASC)通讯是一种主从式通讯方式,整个网络上只有一个主节点能够发起数据通讯,并且能够访问其他所有节点,这个叫Master,而其他节点只能被动响应主节点的通讯请求,本身不能主动发起通讯,也不能与master之外的节点之间通讯。网络上的最大节点数与物理层有关的。比如RS485总线,根据总线的驱动能力,最多可挂载32个通讯节点,如果用Modbus链路层协议的话,这32个节点中只有一个Master,那么这个Master怎么分辨其他从节点呢?靠从机号!这个从机号可以设定为1~255,0号从机是广播地址。从机号设定要在变频器上设定的,例如一台PLC要和3台变频器通讯,那么3台变频器的从机号可以是1~255个从机号中的任何一个,一般是根据需要和方便设定的,哪怕只有一台变频器也要设定从机号的,以便给Master识别。

网友E:
说明书上有,练习者写写,改改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明书上有,练习者写写,改改就会了。

那本说明书上有S7200与变频器的MODBUS 通讯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看到您发表的一篇关于通讯方面的帖子,不知道您是否会继续发呢,想问一下,是不是只有在PLC与PLC之间进行MODBUS通讯的时候从站plc才会用到 Slave,而PLC与变频器或者触摸屏或者其他的仪表MODBUS通讯的时候只会用到Master,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对:EBN战略军团-未来的高手关于回复内容:对:yexiaomeng关于 内容的回复:刚才看到您发表的一篇关于通讯方面的帖子,不知道您是否会继续发呢,想问一下,是不是只有在PLC与PLC之间进行MODBUS通讯的时候从站plc才会用到 Slave,而PLC与变频器或者触摸屏或者其他的仪表MODBUS通讯的时候只会用到Master,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内容的回复:

文章还会继续发的,而且会有更详细的解释。触摸屏一般.master,如果是Slave 的话人机就不能主动读取PLC,那怎么叫触摸屏?少数情况触摸屏会做slave 。而一般的不起主控制作用的PLC和仪表基本上是Slave

网友G:
    不錯,來學習啦,還沒有玩過這些 200 的呢 ,太多 的沒法學,也不會學啦

网友H:
这要实际操作的自己练练就会了

网友I:
楼主有点。。。。。。 不好说什么!

网友J(2014-06-23):
最近正想y研究下  xian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