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竟然有这种问题,请能帮解答

楼主(2012-06-28):
上图只是程序的一部分截图,详见附件,此程序在FX2U的PLC中完美运行,在FX2N中就不行了,这是为何?

网友A:
你这两条指令隔的太近了吧?手册上有说明的,

是不是有笔误,一个是Y000,一个是Y0001?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条指令隔的太近了吧?手册上有说明的,是不是有笔误,一个是Y000,一个是Y0001?

都是Y1,但是我用3U的又可以,

我也试过在这其中加入其它的程序段了,也试过第一个脉冲输出完后延时,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条指令隔的太近了吧?手册上有说明的,是不是有笔误,一个是Y000,一个是Y0001?

那样怎么隔开?

网友C:
   来学习啦,是不是 CPU 类型不一样,因为硬件有区别,有的程序运行不支持,所以相同的程序不能运行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来学习啦,是不是 CPU 类型不一样,因为硬件有区别,有的程序运行不支持,所以相同的程序不能运行呀。

是的,楼主的2N的版本应该是老的了,V2.11以上的执行过程是和3U的一样的。。。

网友E:
我相信这个程序甚至可以在1N和1S上运行,就是不能在2N上运行。你信不信?

最好请你另想办法避开你不清楚的地方,不要双线圈运行。看程序,从逻辑上很明显可以摆脱双线圈的。

网友F:
FX2N的是例外,脉冲输出指令对于Y0或Y1来说只能出现一次,要不就不行了。

网友G(2013-02-22):
2N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