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PLC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2-06-28):
我用的Step7 V5.4版本,仿真软件是S7-PLCSIM V5.4+SP4,我只装了这个仿真,之前的版本都没安装,把在Step7中编写的程序下载到仿真软件时出现Download(33:496)Function not implemented,这是什么原因啊?还有就是所有配置应该没有问题、、、反正是可以实物通信调试的!请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检查一下软件是不是没有授权?如果有授权先写个简单的程序看看,比如IO动作,也有可能有的指令不支持仿真的

网友B:
是不是仿真软件装的不对  缺少什么文件吧

网友C:
1,   你的 PLCSIM 软件正常安装吗,有S7 软件中有那个小图片能显示不?

2, 你的 PLCSIM 软件的授权有没有安装,没有授权也是不能运行的说

3,仿真软件的通讯设置正确不?

楼主(2013-03-18):
解决了,就是版本不匹配、、、

网友D:
求Windows7上运行西门子PLC软件的镜像软件,有的大哥请发我邮箱:305037282@qq.com。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求Windows7上运行西门子PLC软件的镜像软件,有的大哥请发我邮箱:305037282@qq.com。谢谢!

   镜像文件自己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