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故障难题

楼主(2012-06-28):
各位师傅各位同行大家好:

    我公司有几个热风炉,用煤燃烧,沸腾床温度在1100℃左右,我现在用的测温热电偶型号是,

WPKK-233/M(TCKK-6246N-GL)   分度号:K           φ16×1000/850
出现的问题是,坏的比较频繁,均是保护套管烧坏,请问各位同行,我是不是选型错了,还是需要使用什么热电偶。

备注:坏的时候短则几天,长则在1-2个月。

谢谢大家

网友A:
除了学习还能干什么呢

网友B:
是什么热风炉?测的是沸腾床温度吗。

网友C:
K分度长期温度1100,短期到1300,肯定是选型问题(保护导管温度不够)了,你让厂家的人帮你选吧

网友D:
不是热偶坏是护套管坏,也就是保护套管不耐高温和这里的硫化物的腐蚀,可是使用耐高温的陶瓷套管,也可以自己制作一个护套管在在里面安装热偶的保护套管,两者之间填装高温耐磨填料。

网友E:
主要是套管选的不好应该用刚玉管的,不知道炉里面磨损大吗。你可以联系大连华泰厂家解决一定没问题。

网友F:
可以选择刚玉护管,这个可以长时间的耐高温。

网友G:
建议不测量燃煤室温度,改成出风口闸阀控制炉内温度,或者风机变频控制温度,同控引风机。

网友H:
保护套管选型问题,测温环境中存在腐蚀气体吧,更换刚玉管的。

网友I:
用K型热电偶没问题,主要是保护管耐温不够照成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解答,在此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网友B:
应该用碳化硅外保护管的专用耐磨热电偶。如果选用K分度的热电偶,要选φ3.2mm的偶丝,否则就应选用S或R分度的热电偶。如果安装孔不能安装φ35保护管的热电偶,则应选择GH3030或GH3039材质的保护管。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解答  我以前就时用刚玉的,铠装φ16的,现在我联系厂家做成φ40的套管,我现场主要是磨损比较严重,现在已经在使用是由阶段

网友J:
肯定是护套管问题,1100度左右用3039不锈钢护套管就可以了,至于耐磨问题,加厚护套管也算是一个办法,但是影响测量的热响应速度,滞后加大,会影响温度自动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