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位器控制三菱伺服MR-J2S控制方法和接线图

楼主(2012-06-29):
我公司现在要求要电位器来控制一个三菱伺服转动做检测,只要能调速,不要求定位,但是又不让用变频器和调速马达,求高手帮忙解答下,多谢!

网友A:
按照您的要求电位器都可以不用的,你看看手册,有几个利用内部使能和内部指令运行的参数。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按照您的要求电位器都可以不用的,你看看手册,有几个利用内部使能和内部指令运行的参数。内容的回复:

我知道可以转啊,但是客户要求可以方便调速呀,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就是可以类似旋钮式的调节

网友A:
这个是有的,在使能端加上一个开关控制使能,用一个电位器接到5V电源上再把触点接到模拟指令上,伺服设置为速度模式工作,在电压增益参数设置为5V对应1500转。之所以选择5V,因为其他的电源小于10V的比较少,大于10V的又不安全。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这个是有的,在使能端加上一个开关控制使能,用一个电位器接到5V电源上再把触点接到模拟指令上,伺服设置为速度模式工作,在电压增益参数设置为5V对应1500转。之所以选择5V,因为其他的电源小于10V的比较少,大于10V的又不安全。内容的回复:

恩,谢谢!

网友B:
伺服设置为速度模式,给定方式设置为外部模拟量给定。不过楼主说的这种情况,用伺服有点浪费,不如用变频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