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求救

楼主(2012-06-29):
现场维修一台变频器,型号ACS800-01-0016,本地都可以启动,远程也可以启动,但是远程启动时,远程给定无法给定,然后我就测量给定通道的电流,测出来是有给定的,但是在01.19中看不出来,显示是0ma,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模拟给个电流信号,没反应就是输入通道有问题了

网友B:
可在现场加个电流信号检测一下。

网友C:
1:应该是IO版出问题了,更换一个IO版。2:现场有大的设备干扰。

网友D:
      ABB的有几个输入通道的,你接了的是AI1(AI2/AI3),就必须设定使用AI1(AI2/AI3)的参数,先检查参数设定吧;进11组参数去检查,假如参数设定正确,还是不行,把接线接到另一个输入通道,重新设定参数再试试。I/O板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E:
这样的帖子对现在论坛反馈来说,真的很杯具,发贴人想找到合适答案,回帖人努力回复,但是具体结果没有,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帖子,建议以后这样的帖子没有循环一律删除好了。

楼主(2012-11-09):
最后查出来是外面输入的电流信号是假信号    输入信号可能接地了  用一个干净的信号源输入  变频器就可以正常工作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应该是IO版出问题了,更换一个IO版。2:现场有大的设备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