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从站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29):
我用西门子400H冗余系统做主站,从站接执行器。组态好下载进PLC,但是bus2f灯一直闪烁,也就是DP通讯故障。硬件模块诊断说:

DP从站尚未准备好进行数据交换,不正确的参数消息帧,必须重新给DP从站分配参数。这是什么原因?

是我的DP线缆、接头、终端有问题,还是GSD文件有问题?

我量过DP线缆、接头、终端都没什么问题,除非有什么干扰源,这个我也不会查。最大的可能是GSD文件吧,GSD中什么命令是给DP从站分配参数的?

网友A:
       沒有看過 400 的說,期待高手來解答,學習啦

网友B:
这个看看诊断就好了

顺便看看从站的哪个灯亮

网友C:
深圳讯记公司作为自控总线光纤通讯主导企业,PROFIBUS系列全面升级新添PROFIBUS双总线冗余环光纤中继器、PROFIBUS集线器(HUB)以及PROFIBUS冗余链路模块(RLM01)等全系列PROFIBUS网络通讯产品,并正式投产销售, Profibus-DP电接口为DB9-F完全按西门子的PROFIBUS-DP接口定义,可直接使用Profibus-DP连接线连接,增加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并与系统的兼容性,产品完全自主核心知识产权,是国际少数国内唯一提供此产品的供应商。产品经过SIEMENS S7系列PLC、ABB 800系列DCS 、AC500系列PLC等控制系统的严格测试并历经数年数以千计应用案例检验,技术指标优良。是替代SIEMENS OLM的国际高档PROFIBUS总线光纤中继器的不二选择。
特点:
? 支持逻辑独立双Profibus DP总线,支持标准规范中的预定通信速率.
? 支持拨码开关手动设置其全部标准速率或者速率自适应.
? 1~2路Profibus DP电口及1~2路155M光纤接口灵活选择, 支持冗余双网的光纤环网拓扑.
? 20km以上光纤距离, 155Mb/s,高速光接口更好支持突发数据的长距离可靠传输.
? 6个双色LED状态指示灯,光纤链路以及电源故障继电器输出告警.
? 电接口4000V的防雷,1.5A过流,600W浪涌保护.工业级设计,EMC测试认证.
? DC9-36V宽冗余双电源,DC1500V电源隔离,反接保护.
? 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采用标准工业35mm导轨安装方式.
典型应用:
获CE、ROHS证书,远销海外市场。
咨询联络 13066988513 刘先生 www.comark.cn QQ:457361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