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如何扩展Profibus口

楼主(2012-06-29):
S120的控制单元 CU320-2 DP 上有一个Profibus口,我们用于连接PLC了,但是我们还想用一个Profibus口来供给其他的通讯用,不知道如何扩展?如果不用扩展就能进行另外的Profibus通讯的话,如何做?  请大师帮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2012-12-02):
做双头的DP头啊,很简单的

网友B:
一个就够了呀,像RS485总线那样可以一直连接下去,你买西门子的profibus插头,上面有A,B端子,还有一个A‘,B‘,就是用于扩展出去的。

网友C:
你的PLC用了一个编程口,不是还剩一个口吗?这个口不能做通讯么?好像可以的,我以前用CPU226就这样用的,一个口连电脑编程调试,一个口连触摸屏MP277.希望能帮上你

楼主(2013-01-12):
1. 双头的DP头是可以的,但是好像不是很稳定,西门子不建议这么用。

2. 我说的另一个Profibus,是指另一条Profibus通讯链路,而非从站串接。

3. S120的控制器CU320-2DP只有一个Profibus口,不像CPU226那样有两个编程调试口

网友D:
换一个带编程口的DP头

网友E:
cu320上的DRIVE CLIQ可以用哇,挂个TM系列的不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