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C800的RDY FOR RUN信号

楼主(2012-06-29):
   愁人啊愁人,这几天被ACC800的RDY FOR RUN信号搞死了,我先讲下故障表现吧,港口门座式起重机起升机构,2台ACC800-0320的变频器(+N652)带2台电机做起升运动,我们称为开闭变频器和支持变频器,大部分时间是连锁动作的。前几天突然出现开闭变频器在双机同步运行过程中偶尔无动作,触摸屏以及变频器都未报出故障,过几秒钟就自动好了。这种情况不定时发生,一天大概3,4次,观察开闭变频器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输入信号有(百分比不是0)但是就是不输出,而且开闭电机抱闸抱死。

   整个门机是GE PLC+几台ABB变频器通过PROFIBUS通讯控制,在PLC上联机观察,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都是开闭变频器启动的条件:RDY FOR RUN信号不通,过几秒就又通了,强制该点无效果。因为另一台支持变频器一直没出现这种情况,就将开闭与支持的AINT,RPBA,光纤都对调了,运行了一天多没有出现那种情况,今天上午又出现了2-3次,中午对调了RDCU板,暂时还没有出现那种情况。

  求高手帮忙分析下。RDY FOR RUN是变频器状态字里的 run准备好(励磁),但通过观察程序发现RDY FOR RUN 信号不通的瞬间励磁是有的。

网友A:
问题可能是出在通讯上,楼主用的通讯线有多长?如果距离较长,而且又处在变频器的环境下,通讯很容易出错。建议楼主把通讯速率降低一点,并且将每两次通讯过程之间的时间间隔延长一些,比如加长一倍再看看是不是还出错。

网友B(2012-10-11):
程工,故障解决了,分享分享...

网友C:
     看这个图--关于ABB的profibus的介绍,貌似是你主接触器的辅助触点闭合不好,造成了这个信号丢失哦!看图中的read to operation 信号来源

网友D(2013-01-29):
从程序流程图上看不会。电机充分励磁后才会给ready to run 信号

楼主(2016-07-26):
引用 网友D:
从程序流程图上看不会。电机充分励磁后才会给ready ...

突然发现好几年没上论坛了,这几年一直没搞技术,我都忘记这个故障最后怎么搞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