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dbus Poll调试的时候出现Illegal data Address

楼主(2012-06-29):
   我用Mudbus Poll调试工具读取PLC寄存器D30中的数据,现在使用的ascii模式,波特率设为9600、数据位7位、偶校验、2个停止位,连接上以后,读取数据时报错:Illegal data address,这是什么引起的,怎么解决?求大神帮下忙。。。

网友A:
Illegal data Address是Modbus通讯的错误代码,意思就是读写地址非法,也就是你读写的地址可能超过了目标从机能读的最大地址,或者你读的地址不存在,或者你一次读得太多了,超过了从机的最大读写字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 Address是Modbus通讯的错误代码,意思就是读写地址非法,也就是你读写的地址可能超过了目标从机能读的最大地址,或者你读的地址不存在,或者你一次读得太多了,超过了从机的最大读写字节数

大哥,你好!那要怎么解决呢,试过一些办法,但还是不行啊。

网友C(2024-01-16):
Modbus Poll是一种广泛用于Modbus通信协议的测试工具,它允许用户模拟主设备(通常是客户端)与从设备(通常是服务器)之间的通信,以验证通信的正常性。在Modbus Poll的使用中,用户可能会遇到各种异常功能,这些异常功能对于故障诊断和问题解决至关重要。本文将深入探讨Modbus Poll中的异常功能,为用户提供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Modbus Poll 异常功能的概述

Modbus Poll异常功能是指在使用该工具时可能出现的不正常行为或错误情况。这些异常功能是用户了解问题并采取适当纠正措施的关键。以下是常见的Modbus Poll异常功能及其详细解释和说明:

  1. 连接错误(Connection Error)

  • 解释:连接错误通常表示Modbus Poll无法建立有效的连接到目标Modbus从设备。这可能是由于从设备未启动、通信参数设置不正确或网络连接问题引起的。

  • 说明:用户应仔细检查连接设置,包括目标从设备的IP地址、端口和通信参数。确保所有设置正确,以确保可以建立有效的连接。

  1. 通信错误(Communication Error)

  • 解释:通信错误表示Modbus Poll在与目标从设备通信时遇到了错误。通信错误可能包括数据传输错误、CRC校验错误或通信超时等问题。

  • 说明:用户应检查通信设置、电缆连接和硬件状态,以确保数据能够正确传输。解决通信错误通常需要调整通信参数或更改硬件配置。

  1. 非法数据地址(Illegal Data Address)

  • 解释:非法数据地址表示Modbus Poll尝试读取或写入从设备中不存在的数据地址。这可能是由于数据地址设置不正确或数据地址在从设备中不存在引起的。

  • 说明:用户应确认所选的数据地址在从设备中存在,并且地址设置正确。比较Modbus Poll的请求设置与从设备的规格说明,确保数据地址匹配。

  1. 非法功能码(Illegal Function Code)

  • 解释:非法功能码表示Modbus Poll尝试使用从设备不支持的功能码。这可能是由于从设备不支持该功能码或用户选择了不正确的功能码。

  • 说明:用户应查看Modbus Poll和从设备的文档,了解支持的功能码列表。确保所选的功能码与从设备的规格相匹配。

  1. 从设备故障(Server Failure)

  • 解释:从设备故障表示从设备未能执行Modbus Poll请求的操作,通常是因为出现了无法修复的错误。

  • 说明:用户应检查从设备的状态,以确定它是否正常运行。解决从设备故障可能需要修复硬件或进行设备维护。

  1. 超时(Timeout)

  • 解释:超时表示Modbus Poll在等待从设备响应时超过了设定的超时时间。这可能是由于网络延迟或从设备响应速度较慢引起的。

  • 说明:用户可以尝试增加Modbus Poll的超时设置,以适应慢速响应。此外,用户应检查网络连接,确保它稳定。

  1. 无响应(No Response)

  • 解释:无响应表示Modbus Poll发送请求后未收到从设备的响应。这可能是由于从设备未启动、网络故障或连接中断引起的。

  • 说明:用户应检查从设备的状态,确保它正常运行。同时,检查网络连接,以确定是否存在通信问题。

使用Modbus Poll 异常功能的步骤

了解和识别Modbus Poll的异常功能对于故障诊断和问题解决至关重要。当用户遇到异常功能时,应按以下步骤处理问题:

  1. 检查连接设置

  • 检查Modbus Poll的连接设置,包括目标从设备的IP地址、端口和通信参数。

  • 确保所有设置正确,以确保可以建立有效的连接。

  1. 检查硬件

  • 检查通信硬件,包

括电缆、串口适配器和从设备的状态。

  • 确保硬件没有故障,这可能是通信问题的根本原因。

  1. 确认数据地址

  • 确保所选的数据地址在从设备中存在,并且地址设置正确。

  • 比较Modbus Poll的请求设置与从设备的规格说明,确保数据地址匹配。

  1. 查阅文档

  • 阅读Modbus Poll和从设备的文档,了解支持的功能码和可能的异常情况。

  • 文档通常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提示和建议。

  1. 增加超时时间

  • 如果遇到超时问题,可以尝试增加Modbus Poll的超时设置,以适应慢速响应。

  • 增加超时时间可能有助于解决通信延迟引起的问题。

总结

Modbus Poll异常功能是用户在使用该工具时可能遇到的关键信息,它们有助于识别问题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通信故障。用户应仔细阅读和理解每种异常功能的含义,以确保Modbus通信顺利进行。通过检查连接设置、硬件状态和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更容易地解决异常功能引起的问题,从而提高通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D:
估计是地址错位了

网友E:
plc的D30寄存器的地址并不是30H,而是4****H,这得从PLC的modbus表中查询到。